台达PLC问题

楼主(2016-06-06):
工控机显示工作正常,但是PLC没反应。请教大师是什么问题??工厂搬迁的时候和设备厂家搞的不愉快,然后就这样了,有能搞好的吗?最好是在上海的

网友A:
大师也没办法,求助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或尽可能多提供参考信息

网友B:
没有付清货款自动停机了吧。

网友C:
描述清楚是怎样没反应?

网友C:
描述清楚是怎样没反应?是工控机的指令没到达PLC,还是PLC没接收到信号或PLC没输出?

网友D:
PLC没反应是什么?没有运行?

网友E:
程序未执行?……我只能猜。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猜也是这情况,显示正常没法控制动作

网友G:
单独运行PLC试试看

网友H:
通讯线断了

网友I:
plc输入有 输出都没有了吧
联机看看
前提是能读取到程序

网友J:
你把范围说的小一点,大家好给你建议。

网友K:
楼主是生产厂家还是使用厂家的

网友J:
PLC的运行灯亮了没有?通信灯亮了没有?

楼主:
本人不是太懂,但是通讯正常电源正常,PLC运行灯和电源灯都是亮的

网友L:
不懂啊。这问题范围太大。

好比去医院挂号:我病了。

专家远程也搞不定

网友M:
没说明白啊

网友N:
上个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O:
没有明白

网友J:
楼主问题都说不明白,大家能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