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工程师不让我们动PLC,怕弄停生产》。
如果本地程序和PLC不一样,从PLC中上传程序应该不会影响PLC的程序吧?求指点,谢谢。

楼主:
哦,不是通过PLC打到在线,是通过RSLOGIX5000

网友A:
不影响,不一致的话上载的是PLC上的数据和程序,下载就不行了,会导致停机

网友B(2016-10-04):
只要不轻易下载应该就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C:
上传随时都可以  但是下载的时候 还是要暂停生产的   免得发生为危险

网友D:
联机后点Uplod,千万不要点Downl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