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6-06-06):
机修杂物里翻出来的,从线头看像新的,一边4根线,上面有英文标注输入D C1.5/3V,输出大于12K V,我想到了热水器电子打火的那东西,但是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里面有两个继电器,没有那种产生高压的线圈,奇怪

网友A:
真没见过

网友B:
貌似,可以把图画出来。

网友C:
楼主自己的东西都不知道作用

网友D:
看不懂。

。。。感觉就是普通2个继电器开关啊

控制灯的?

网友E:
这个有点像家里客房,那种灯的控制板,以前修过一个。按一下一组灯亮,再按一下又一组灯。就再亮一点。再按下灯就灭了。显然这里好像不是作这个用途。看样子这个还要个小变压器。不过看实物图,有阻容降压的元器件,你看继电器12V,D C1.5/3V跟本就是来作开关触发信号的。你画个图就知到了,不过我看图,只能猜下。以第一张图来说,上面是输出部分,有一个公供端,黑线有可能是零线。其它三根,分别是控制三个负载。这个你看继电器结构来,有两个常开,或一个常闭的。下端子一较大线径的经线,就是有可能是火线了。旁边就是三个触发信号了,……说得不清,、有可能说得不对,欢迎补充下

网友F:
拆掉分析下线路

网友G:
不会有高压产生吧

网友H:
回复 楼主:
没见过啊

网友I:
最好再来一张背面的照片

网友J:
还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网友K:
我赞同7楼的解释,灯具里切换开关,楼主可以看看IC是什么型号,这样可以来推敲它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再来一张背面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赞同7楼的解释,灯具里切换开关,楼主可以看看IC是什么型号,这样可以来推敲它的作用
I C上没字,光的

网友L:
这样几个元件不可能发生高压吧,你看错了吧!

网友M:
没有线圈也看不到倍压整流,再仔细看看哪里写了12KV输出。
芯片八成是运放或者555.
或者你拿的只是输入部分,两个继电器做1.5和3V输入选择。

网友N:
高压线圈可能是外置的。

网友O:
看不出来能产生高压啊。

网友P:
没有高压发生器,那里能产生12KV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几个元件不可能发生高压吧,你看错了吧!

你看不见图片吗?我看得很清楚啊。

网友I:
这个盒子应该不是用在这个电路上的,只是随便找了个盒子装而已,继电器线圈电压是12V的,输入1.5V或者3V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Q:
接上电源试试?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接上电源试试?

楼主测试好后告诉一声,好奇中......

网友S:
好像是逻辑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Q:
接上电源试试?

不晓得接线

网友T:
没见过这样的宝贝,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U:
难道是多一个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