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台达

楼主(2016-06-06):
刚才用台达的PLC(用ISPsoft),发现一大堆问题,有些问题很奇葩,忍不住吐槽一下.

1\局部变量定义后,一定要先编译,如果不编译就直接保存文件,局部变量全部失效.
 如果程序写得多就苦B了,变量要重新定做过.
2\SFC图很不完善,会出现一大堆想不想不到的问题,我试过在S0中写

  Ld m1000 out m256
  Ld m1000 tmr t0 20
第二条指令不执行,后来我把第一第二条指令调个位置,竟然又好了.所以这个SFC图
还是尽量不要用,用步进指令吧.三菱的SFC图很稳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此外还不支持
MPS等堆栈指令.

3\程序有问题时,编译不会报警,下载时也不报警,到上机运行时,当程序运行到该问题点时直接
死机.比如我之前在SFC用了堆栈指令,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真的难查找.

以上是我的使用情况,各位网友也发表一下看法.

楼主:
其实刚接触ISPsoft和DVP时,真的眼前一亮,ISP的功能很强大,DVP配置很高,价格还低.
现在用过后,真的有点失望.

三菱和西子的PLC占了半壁江山,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A:
与三菱和西子的PLC比肯定是有差距的。

网友B:
你可以用另一个软件嘛,操作方便超过三菱。

网友C:
慢慢的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D:
哪个软件差距都是有的

网友E:
欧姆龙不错的

网友F:
欧姆龙感觉比三菱的好用

至少欧姆龙一个屏幕显示的更多(看备注的话)

网友G:
三菱的软件是最蛋疼的,硬件确实不错。

网友H:
三菱软件很好不,有几家比三菱好的,国产没一家

网友B:
回复 网友H:
用过多少国产的呀,敢说没一家有三菱的软件好。太片面了吧

网友H:
用的不多,但真没有!

网友I:
台达的PLC可以的,我们单位一年大概用500台左右都没问题,程序也挺好用的。

网友J:
一直用西门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有用过SFC图编程吗?会不会出现我这种情况?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欧姆龙不错的
欧姆龙st语言也好用

网友L:
大家说的这些品牌基本都熟悉,都用过不菲数量

网友E:
回复 网友K:
你是在用欧姆龙的吗?

网友M:
实话说,台达还是比较亲民的

网友N:
没见过台大的PLC,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