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现手头有一方案,要实现ABB机器人与欧姆龙cp1l-em系列plc通讯,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感觉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如何下手,需要搜集哪些信息,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通讯数据少直接用IO通讯,也可以用DEVICENET通讯

网友B:
PLC支持D网的话直接走D网通讯,买机器人的时候记得要订购D网通讯口和授权,另外机器人下边要是挂DSQC模块的话,机器人要订两个D网通讯口的板卡以及相应的授权

网友C:
D网通讯是DEVICENET通讯吗?与楼主有同样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支持D网的话直接走D网通讯,买机器人的时候记得要订购D网通讯口和授权,另外机器人下边要是挂DSQC模块的话,机器人要订两个D网通讯口的板卡以及相应的授权
谢谢,一个机器人要和12个plc通讯传输数据,plc之间没联系,可以吗

网友D:
都是DEVICENET网,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支持D网的话直接走D网通讯,买机器人的时候记得要订购D网通讯口和授权,另外机器人下边要是挂DSQC模块的话,机器人要订两个D网通讯口的板卡以及相应的授权
谢谢,一个机器人要和12个plc通讯传输数据,plc之间没联系,可以吗

这样不好吧
建议一台PLC读机器人的数据,然后和另11台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