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西门子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5中模拟量输入值跳动厉害,有10个传感器输入都是这种情况,测量传感器输入信号稳定(4-20MA),用PLC监控时数据跳动厉害,传到组态画面上也有跳动(有时候是0,有时候是88,有时候是35),求高手解决。

网友A:
没有用屏蔽线吗,干扰引起的

网友B:
告诉你一个简单方法,把某一路并个1uf的电容上去看这路信号是什么反应。

网友C:
如果是信号本身的跳动引起就没办法了;

网友D: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用了屏蔽线就解决拉我,但是不知道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个一个方法试吧,祝你成功!!

网友E:
换屏蔽线吧

网友F:
干扰的可能性大,先排除干扰试试。

网友G:
会不会还有其他参数起作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大师并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滤波?

网友H:
换屏蔽线。

网友I:
有可能是共模引起的,把信号负端全部接到M上试试看。

网友J:
楼上几位楼主分析的到位了,你试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