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现在普通的只有C,T的可以写了,不过有位移指令什么的就头疼,不知道怎么下手,什么情况用什么指令

网友A:
有些指令平时不用,当有需要使用的时候自然会想起来用的,比如移位指令可以做跑马灯之类的

网友B:
做精确的运算就用浮点了

网友C:
刚买个S7-200的学习,三菱的移位的我一般用做次品剔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

网友D:
有了具体的任务就会想办法使用了。比如,需要一张参数表,启动设备后会根据这张表控制。而不同的产品要求不同参数表。这样,选取不同参数表时,你就会用到间接寻址,数据块移动等指令了。再比如,要把输入的电流信号转换为工程单位,你就会用到整数,浮点数运算。刚开始学习时不要去找什么转换库。自己想办法写上一段,这样以后再用那些库文件时心里就会有数,不会觉得像个黑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