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朋友所托,制作一个无功补偿柜,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请各位朋友帮忙了。
变压器容量630kva,补偿到0.95,原来应该在0.75至0.8之间,需要补偿多少容量。
还有成品柜子大致多少钱呢?如果制作,无功补偿控制器等主要部件价格大致多少钱呢?

网友A:
200KVAR应当够用了,看负荷波动情况选则步长,一般选择20KVAR或30KVAR的电容。价钱不太清楚。

网友B:
路过的,没搞过

网友C:
期间你想用国产还是进口?贵的也有,便宜的也能用,具体找成套厂 现在这玩意能做的很多

网友D:
200-250kvaR
自控必须的!

网友E:
国产10000元 6000+本钱  180var智能电容 3600 控制器600 空开200 柜体1000 互感器电线人工1000

网友F:
12路自动控制9000不开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朋友所托,制作一个无功补偿柜,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请各位朋友帮忙了。
变压器容量630kva,补偿到0.95,原来应该在0.75至0.8之间,需要补偿多少容量。
还有成品柜子大致多少钱呢?如果制作,无功补偿控制器等主要部件价格大致多少钱呢?
要知道感性负载多少!

楼主:
各位能否给个10000左右成套柜子的线路图及主要器件的参数。

网友H:
5楼说的很具体了,不过看你用什么东西了,牌子不同价格差异也比较大

网友I:
一般电容容量选变压器的百分之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