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各位前辈大哥们谈谈你们对于PLC选型都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如果用到模拟量该如何进行选择PLC,一些国产的PLC真心不敢再用了。。。

网友A:
模拟量用扩展模块不就好了吗

网友B:
欧姆龙 三菱 西门子都可以的。看你具体情况

网友C:
自带模拟量的CPU不多,有的也是1到2点的

网友D:
没有用过国产plc,不好评论。西门子,三菱等的plc是价格与性能成正比的。选plc就是根据工程的大小选择性价比合适的机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带模拟量的PLC不知道稳定不?
这问题问的;
OMRON的CP1H-XA型、三菱的FX1N-60MR-3A-001  SIEMENS的CPU224XP,这种还是像2\300元那种单板的山寨FX2N机?有可比性吗??

网友G:
楼上这什么型号,仿冒三菱的,将三菱的几个东西柔到一起?

网友H:
一般来说,工程大小还有程序的复杂度和PLC的能力是成正比的。有些机器甚至在做第一台的时候选型会高一个级别。

网友I:
我一直用三菱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F:
这个还是可以的,稳定性基本没问题

网友K:
只要是可靠性有保证,满足功能需求,越便宜越好。这就是自动化产品的选型原则。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大哥们谈谈你们对于PLC选型都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如果用到模拟量该如何进行选择PLC,一些国产的PLC真心不敢再用了。。。
请提供工程的总造价,好按资金数额进行硬件选型,因为硬件有贵有便宜。
资金允许,上罗克伟尔,通用电气的进口级别价格昂贵的PLC控制器都可以,要是只给一两千块钱的PLC主机购买费用,只能选择国产。

网友M:
目前为止用过的中国品牌plc只有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