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41

楼主(2016-06-06):
各位老师好,欧姆龙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可以用ST语言吗,需要那些指令,现在刚开始学习这种编程,谢谢各位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
习惯用梯形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好,欧姆龙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可以用ST语言吗,需要那些指令,现在刚开始学习这种编程,谢谢各位

能不能使用ST语言取决于你的主机型号而不是扩展模块。

对于模拟量输出模块或者输入模块,无非就是一条MOVE指令而已,转换为ST语言也就是一个“:=”符号而已。

网友C:
你以为用st简单还是怎么的,梯形图很简单了

楼主:
st,看了一下,比梯形图步骤少,运算快

网友C:
你列出程序看看,快的理由

楼主:
b:=real_TO_UINT(UINT_TO_REAL(a*240)/1.0);这条语句i的功能,如果用梯形图,是不是会很多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b:=real_TO_UINT(UINT_TO_REAL(a*240)/1.0);这条语句i的功能,如果用梯形图,是不是会很多步

没有多少的,步数可能还会比你使用ST语言少,效率方面的话,就欧姆龙这种半残的ST,是万万比不上它家自己的梯形图的,你可以试试看欧姆龙支持在FB中使用ST语言来表达定时器不?

楼主:
不能用定时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b:=real_TO_UINT(UINT_TO_REAL(a*240)/1.0);这条语句i的功能,如果用梯形图,是不是会很多步
查了一下,可以使用DA041,并且支持ST的,其ST放在FB里
这个算式即便用ST写出来,使用还需LD调用FB,执行速度未必快
说到程序也就几个指令,算了一下,有4条就够了
1.乘----a*240
2.除----/1.0 可以不用吧
3.BCD-BIN ----你也需要
4.比较设限----你懂的

我认为ST 主要用于类似函数运算,用LD比较难做的程序。
再就是熟悉高级语言的程序员。
欧姆龙的还属于初级阶段,以LD,IL语言为主,过去有个SFC也停产了,ST只限在FB里使用。

楼主:
三菱Q02系列怎样,我看了一下,这一款可以直接用ST语言编写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Q02系列怎样,我看了一下,这一款可以直接用ST语言编写程序
它不支持DA041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