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台达的PLC和伺服电机,假如发1000个脉冲,发到600个的时候给它断电,重新上电希望继续发剩下的400个,而不是重头再发1000个,可以实现吗,怎样实现?

网友A:
你可以用掉电保持。加绝对定位。

网友B:
用绝对值编码器加ups电源,断电时由ups继续供电,保存编码器的位置值及其它所用的计算数据。可以用伺服控制器输出断电信号。

网友C:
最好就是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D:
用永宏PLC就可以实现。有专用指令。

网友E:
1楼对的,编码器需要绝对的,这样成本一下子上去了,断电后回零重新跑吧

网友F:
绝对定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有什么区别

网友G:
相对即表示每次定位数据以上次定位数据为参考点,绝对定位时每个定位数据的参考点来自零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有什么区别
市场上常见的位置检测用的传感器,有绝对值编码器传感器和增量型的编码器传感器,两者的区别极大。
增量型编码器走一圈只管发送规定好的的距离信号,对断电后当前的位置信息一概不负责保存。绝对值编码器则不一样,其内部原理类似钟表齿轮结构,一旦断电停止,再次上电以后,直接读取齿轮位置获得位置信号,因为就像钟表的时针分针一样,当前的位置信息永远只有唯一一个位置信号编码提供。

网友H:
绝对值编码器常应用于对系统要求极高的控制系统中,比如水电站的船闸和升降位置传感器,断电以后再次上电,传感器仍然忠实的记录船闸上一次的升降位置,不需要任何的后备电池装置保存位置信息,这对于电气控制系统的稳定性有百利而无一害。

网友I:
像我们是这样做的,我读取编码值进来会再传到一个地址我称之为‘当前值’来使用,然后每时每刻都在把这个地址的数据传到另一个地址我称之为‘BACKUP’做备份,机器上电的瞬间就是把‘BACKUP’里的值传回到我‘当前值’就行了。当然这两个地址都是要掉电保持的。

网友J:
一。绝对编码器  二。掉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