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最近在学习PLC,针对设备编程,很简单的设备,可是就是编不出来,编出来的程序不能达到理想的动作。是不是PLC学习过程中就会有这种情况?还是我路走歪了?什么时候能编程序得心应手啊?大神们都是很随意就能编出来的吗?

网友A:
先学会画流程图,然后再动手编程序。

网友B:
一步步来  高手都是从青蛙变过来的

网友C:
先实现主要功能例如先实现电机转,然后在实现电机什么时候转什么时候停,然后再实现电机运行时能安全运行,既有设备安全也有人身安全。

网友D:
慢慢来做几个项目就熟了

网友E:
先要会继电器逻辑,会画出继电器控制电路,基本的逻辑控制就会了,在深就要计算机,通讯,网络的知识,在加实践。

网友F:
关键是对它有兴趣。

网友G:
慢慢来吧,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口吃个胖子的。

网友H:
慢慢来吧,就当玩呗。

网友I:
先把设备的流程搞明白

网友J:
逻辑思维别人是教不了的
自己多试试看吧

网友K:
我会发明一个不用编程的PLC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会发明一个不用编程的PLC

赶紧滴,我等着用

网友M:
如果可能的话,找个师傅带带,入门就会好多了

网友N:
所以plc叫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啊,看你的逻辑能力怎样。其实很简单的,当你能把流水灯、交通信号灯、步进电机这些基本的编写出来,你会发现你的任督二脉一下就被打开了。掌握了这些基本的逻辑,其他难的也不过如此。

网友O: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

网友P:
先把普通的电路图搞懂,再慢慢学啊!

网友Q:
经验不够而已,实在编不出来就理清思路重新再写,思路决定出路。我刚写第一台设备的时候也是写了第一次的时候调试不行,当时就有点想放弃,因为写了2,3天了,怕延误交期,但是心里又不甘心,感觉写不出来显得自己很笨。然后就全部删除理清思路重写一遍成功了!所以楼主还是应该理清一下思路

网友O:
引用 网友Q:
经验不够而已,实在编不出来就理清思路重新再写,思路决定出路。我刚写第一台设备的时候也是写了第一次的时候调试不行,当时就有点想放弃,因为写了2,3天了,怕延误交期,但是心里又不甘心,感觉写不出来显得自己很笨。然后就全部删除理清思路重写一遍成功了!所以楼主还是应该理清一下思路

的确如此

网友R:
plc编程有标准方法的,单纯靠经验法太费脑子,而且别人读起来如天书一般。

网友S:
编程跟设计与施工一栋房子一样,要预先设计编程思路,决定这栋楼是采用什么样的框架来进行建造。
如果楼主绞尽脑汁还是设计不出来,可以购买编程书籍获得指导思想。

以前我第一次编程,直接照抄别人的程序架构,开机先检测模式选择按钮,手动模式用主控命令引导,自动模式用跳转命令引导。

网友T:
不管用梯形图,STL,SCL(ST),C也好,首先你还是要理清逻辑关系,如果时间允许最好把程序细化到机器跑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对应的bit。

网友T:
还有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不管多大多小的机器,一定要先把主题框架定下来。给所有会用到M、D都要留好足够的位置。

网友U: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PLC,针对设备编程,很简单的设备,可是就是编不出来,编出来的程序不能达到理想的动作。是不是PLC学习过程中就会有这种情况?还是我路走歪了?什么时候能编程序得心应手啊?大神们都是很随意就能编出来的吗?
慢慢来,不要着急

网友V:
多掌握些典型电路 ,边学边练,不要着急,很快会学会 的。

网友W:
多找点实用的程序看看。

网友X:
写程序前要把工艺流程理顺,没有流程就不能配置动作,这是根本

网友Y:
首先学会逻辑处理,逻辑熟练了指令就是叠放

网友Z:
如果很容易,那编程员就不遍地都是了。

网友AA:
说直白一点就是现在还不会编程。一些基础的逻辑语句还没领会或是说没掌握,这是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