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这个电路

楼主(2016-06-06):
这是从网上下载的一张恒流恒压电路图,与我现在所修的仪器几乎一样。网上介绍的太简单,谁能说一下他的原理,实在是看不懂.百度搜一下(TRP-3003恒压恒流高精度直流稳压电源剖析 )就能看到。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表示没看到

网友B:
楼主的图片好像上传没成功呀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源输出的负极相对于副电源的负极电压变化为+6~~~-24V,既输出为0到30V时,负极对副电源的负极为+6到—24V,这是为什么

网友C:
看懂了80%,搜出来的文章有具体的原理解说呀,你自己看看

网友D:
   电压比较是IC1在执行的,2脚固定在6V(相对于付电源的负极来作为参考点),P1、P2是电压调节电位器,当P1、P2的电阻之和为0时,主电源输出0V,主电源负端相对于付电源来说就是6V。
   在最大输出30V时,-24V的分压有点问题,分压应该是P1、P2之和出现最大值2k,和2.7k,w1之间进行分压,IC1的3脚IN+取样这个分压点,这里的计算不对,+15V和-24V的分压得不出6V来。

网友E:
这个电路图太简单了,一个串联式稳压电路而已。下面线圈是提供电源本身电路工作需求的。上面是主能量输出的。

网友F:
23脚之间并联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运放输出6脚与2脚之间的反馈是什么反馈,2脚为何固定在6V,运放部分越看越糊涂。小弟才疏学浅,特来不耻下问

网友G:
这个不是太好修

网友F:
让各位见笑了,我是真的才疏学浅,特来不耻上上问。运放部分怎么工作的,谁能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