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昨天刚安装的编程软件,今天打开软件和PLC连接后,电脑右下角出现一个找不到驱动程序方框,上传程序时,出现上图,请问大师们是何原因?

网友A:
图呢 一般是软件没装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图没有传上,不好意思。

网友B:
com口没有选择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COM选择USB。

网友C:
没有就添加好了

网友D:
USB驱动都没有安装好。连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驱动都没有安装好。连接什么
谢谢!软件没有安装好。

网友E(2016-10-01):
回复 网友D: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你用什么方法解决的请指教

网友E:
我的驱动软件装不了望各位大侠指点密经

网友D: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你用什么方法解决的请指教
USB驱动都没有安装好。连接什么
已经说的比较明白了。

网友F(2016-11-01):
认真学习,谢谢老师

网友G:
重新装一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