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话题

楼主(2016-06-06):
变频器接线端子【主接线端子】+-端子如果错接制动电阻,或者制动单元的制动管击穿,这时给变频器送电,会出现什么情况,什么器件会损坏,请大家谈谈。

网友A:
我变频器接线的时候uvw,rst反了然后那个变频器貌似就不好用了

网友B:
发热冒烟,运气好的不炸机

网友C:
烧充电电阻,一般不会炸鸡,除了反并联的续流二极管也击穿极有可能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