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西门子200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应该如何设置呢?在程序里面写入数字量12800到AQW0,去控制变频器的AI输入端,为什么变频器控制面板上显示的频率不对呢,应该是20HZ,但显示的确是20.70HZ,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变频器还要设置什么与模拟量有关的参数啊?现在是已经写进去了,但显示的不对!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你用的是模拟量模块吗,如果是,需要设置DIP开关,其次在程序中调用库指令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最后,变频器端也要对应设置,4-20MA和0-20MA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呵呵;20HZ,显示是20.70HZ,这也算正常;模拟量不是数字量;

网友C:
浏览器崩溃了,重复发帖。非常抱歉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西门子输入模块,工程量是0-2000的,显示值和实际值误差很大,校准零点,后面的线性值越大误差越大。但是工程量0-10的就没有误差。
是不是可以理解模块精度不够,还是买到山寨的模块了。
求大神们是怎么消除这种误差的。

网友D:
有漂移可以把模拟量对应值调整一下,比如50HZ对应10V改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网友E:
这个正常,自己在程序里调整数值就可以了。用模拟量控制好处是实时性好,但是频率显示不准。

网友F:
变频器的频率误差精度控制在1HZ左右就可以了,小数点以后的频率数值可以不管它。

网友G:
第一你要明白模拟量和数字量是有却别的,模拟量不会像数字量那样控制的输出1就是1,二就是2的;你的那个20HZ和20.7HZ在控制要求不太精确的情况下可以忽略,
第二你要检查变频器那边接受你的信号是4-20mA还是0-20mA,这在变频器里面都是可以设置的;
第三你要检查你的AO输出是不是10.4mA,这个10.4mA对应到你的变频器那边是4-20mA接受的信号口,你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可知道了;
第四保证你的AO 输出的程序没错;

网友H:
正常
【方案】
台达运动控制器在包装行业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