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楼主(2016-06-06):
今天接污水站报修电话说三菱(Q系列)PLC报ERR,一看是CPU的err灯闪烁,电源模块的电源指示灯亮着,其他模块的任何灯都不亮,初步判断底板坏了,换了块底板,故障依旧,拿来电脑想诊断一下,结果通讯不上。以上描述能否判断哪里故障?电源模块?还是CPU模块?

网友A:
输入灯都没有的话直接查电源再说,程序应该还在,三菱的如果电源问题经常是CPU报错

网友B:
把模块都拆下,单电源与CPU看能不能联机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联不上,

网友C:
你那电缆、链接方法没问题吧?

网友D:
量一下电源看看有没有5V

网友E:
问题很严重??CPU挂了?怎么联机的?

网友F:
去年遇到过一次,QO2CPU,基板坏了,换个基板PLC好了,但是和组态不能通讯,也没有检测出来通讯模块错误,换了一块新的好了

网友G:
电缆没有问题,设置没有问题。那就是cpu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联不上,
如果之前的数据线和电脑能够有连接成功的案例,不排除CPU模块挂了,更换崭新的CPU模块,使用替换排除法进行维修作业。

网友I:
首先应该确保电源的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J:
首先想到的是排除法,先换电源,再换CPU!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据线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量?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新的CPU大约多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的CPU大约多钱
价格要看具体CPU型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新的CPU大约多钱
询问本地实体店经销商获得报价,估计要几千块钱左右吧,看具体型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新的CPU大约多钱
询问本地实体店经销商获得报价,估计要几千块钱左右吧,看具体型号来的。
这么贵啊,我们厂买的本身就贵

网友K:
300 500的是买不到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新的CPU大约多钱
询问本地实体店经销商获得报价,估计要几千块钱左右吧,看具体型号来的。
这么贵啊,我们厂买的本身就贵
确实,维修复杂并且功能强大的控制系统,里面的零部件价格也会更加昂贵,给污水站建议购买整套崭新的Q系列模块机做备件吧。

网友L:
个人觉得  介于污水站这种特殊环境  是不是看看哪个感应开关短路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5V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可能了,哈哈哈,领导还想把PLC去掉不用了,直接手动,原有的系统是手动也经过PLC.

楼主:
回复 网友L:
整个污水系统好像没有感应开关,即便是有感应开关有问题首先是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可能了,哈哈哈,领导还想把PLC去掉不用了,直接手动,原有的系统是手动也经过PLC.
数据不用采集了?没有上位机监控的组态软件系统吗?
如果自动控制不需要的话,那就得人工手动控制,值班人员必须全神贯注的值班,否则极易出事,比如晚上打瞌睡导致的某某水池溢水造成污水泄露。

网友M:
QOOUJ,CPU自带电源和底板,价格撑死了1600!!
至于QO2U,目前好像也就是3K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