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

楼主(2016-06-06):
请大家谈谈,变频器驱动电路正常,IGBT模块却坏了,严重的炸掉了,同仁们遇到这种请了吗?

网友A:
负载短路啊

网友B:
也可能是感应电压的问题,参看偶前边发的贴

网友C:
一般坏掉,高压会串到驱动电路吧

网友D:
分多种情况吧,比如整流部分炸掉了,对驱动的影响不大,如果是逆变炸掉了,驱动大部分都坏掉了

网友E:
最近听一位朋友反映了一个情况:查驱动电路无异常,连续炸了数块模块,奇怪的是从厂家新的驱动电源板,仍旧毫无商量地坏IGBT模块。初听也不信,直到测了六路脉冲波形后,才真相大白,其中U、V都为占空比约为50%的正常波形,但W+、W-脉冲占空比竟然高达90%!可想而知了,投入运行信号,就会造成输出短路故障!而显然,这两路异常脉冲不可能是硬件电路的巧合,而是厂家在软件上做了手脚!
会有这样的事噢。套用一句话叫:我无语了。

楼主:
厂家在软件上做手脚,听起来挺新鲜的,产品质量才是硬道理,难道不怕臭,难道还有自毁长城这种事。除非不想做生意了。

楼主:
我说的是其他都正常,驱动电路也正常,IGBT却坏掉了,维修变频器这种情况碰到很多,我给大家提个醒,可能与负载有关,也可能与电机有关,。。。模块损坏的形式,有炸掉的,有栅极与C极击穿的,也有P或N对UVW任意一相击穿的。举个例子:模块忘记插触发控制线,变频器启动就炸模块。

网友D:
最后一句赞同,有一次上电就坏了一个模块,还不是运行,好郁闷啊表情,感觉这是某些厂家设计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