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6):
输出电压等级相同,输出电流不同的开关电源如果并联起来使用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试过  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等级相同,输出电流不同的开关电源如果并联起来使用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普通的开关电源不能并联使用,哪怕是同一个厂家同一个规格同一个批次。
西门子公司专门推出有可并联的开关电源规格,并且价格昂贵。如果廉价的低档开关电源能够并联使用,它还会花费巨额研发经费针对性的研制可冗余电源吗?

网友C:
并联电压,电流分配是个问题

网友D:
为什么并联,直接分开用,还便于接线呢

网友E:
呵呵;前段时间已经讨论过了;
当然,现在市场上有可以并联使用的电源,像SIEMENS、OMRON等都有对应型号,国产的浙大中控也可以;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电源,比如功率不够,那还是直接买个功率大的电源吧;
与可并联的开关电源相比,你这个的费用是毛毛雨了;

网友F:
可以并联使用,不过不是直接并联,每路输出要串联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们买的一些设备也有这么干的,几个150W正泰开关电源并在一起用,做这设备的公司在国内还是小有名气的

网友G:
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H:
这样用我认为肯定是不妥的。

网友I:
没用过
理论上是可以的!
楼主去试验一下吧!

网友J:
一般不推荐这样使用,因为两个电源的电压不可能百分之百相等

网友K:
最好不要并联使用

网友L:
并联电源应用需要许多条件,比如,其中就有同功率同型号的要求,电压一致电流不同明显不符合并联条件。

网友M:
为何要并联,原来选择没选好么

网友N:
我试过,可以。。。

网友O:
一般不用,有点小问题!

网友P:
开关电源并联使用,以自己经验看不赞成这种用法。如果开关电源功率不够,可以分组控制。假如4台开关电源并联,运行时其中一台损坏没有输出,由于是并联会引起另外三台负载加重,导致电源保护或者过热损坏,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

网友Q:
建议买一个分配一下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R:
为什么并呢,分开控制不是更好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F:
可以并联使用,不过不是直接并联,每路输出要串联肖特基二极管。
防止反串

网友T:
我不知道你的负荷多大,有DC24V、40A的开关电源,难道还不够你用?
还有就是分组你没有学会????

网友U:
回复 网友H:
百分之百可以并联用

网友V(2016-07-06):
可以,加二极管,防止反向保护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W:
加二极管选择上有什么参数要求?

网友X:
串联用过并联还没用过

网友Y:
没有用过

网友Z:
这个还没有听说可以并联使用的

网友AA:
我并联使用过,但必须严格同电压,同功率!没有必要加二极管,因为电源输出都是经过二极管整流后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