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学习PLC 一千多元的新PLC还是不听话。

楼主(2016-06-07):
5元钱的单片机,只要程序正确,无论写什么指令
都不会报警,可怜我的全新FX3U-32M,只要复杂一点的
指令,程序中包含子程序调用,包含中断指令,
动不动就出错,ERROR就闪个不停。
师傅们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啊?搞得头痛了。

楼主:
这样一个简单的子程序调用又报警了。

网友A:
因为它只要5元钱

网友B:
中断没有中断指针,子程序调用也没调用指针,能不报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手么,就是感觉奇怪,call P1,
P1应该是子程序入口标号,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单片机编译时没有标号会报警的。
照着《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编的。

网友C:
是你的错,不是PLC的错。

网友D:
从自身找原因!

网友E:
程序不正确,能不报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到人家光盘上的入口P1了,不知道怎么输入的。

网友F:
呵呵;程序有错误,如果不报警,对的起你那1000多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程序有错误,如果不报警,对的起你那1000多元吗;
哈哈,一千多元没白花,35元买的通讯板也很好,
装上方便多了,再也没有PLC和触摸屏同时使用的冲突了。
谢谢老师指点迷津。一般情况单片机编译软件发现语法错误就报警了,
不会转换为机器码,也就不会被下载到单片机,
我现在是依着葫芦画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程序有错误,如果不报警,对的起你那1000多元吗;
哈哈,一千多元没白花,35元买的通讯板也很好,
装上方便多了,再也没有PLC和触摸屏同时使用的冲突了。
谢谢老师指点迷津。一般情况单片机编译软件发现语法错误就报警了,
不会转换为机器码,也就不会被下载到单片机,
我现在是依着葫芦画瓢。

在工具里面有个 程序检查  ,那个一般的错误会告诉你的,可以先检查一下再下载。

依着葫芦画瓢,问题是你都没画完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程序有错误,如果不报警,对的起你那1000多元吗;
哈哈,一千多元没白花,35元买的通讯板也很好,
装上方便多了,再也没有PLC和触摸屏同时使用的冲突了。
谢谢老师指点迷津。一般情况单片机编译软件发现语法错误就报警了,
不会转换为机器码,也就不会被下载到单片机,
我现在是依着葫芦画瓢。

在工具里面有个 程序检查  ,那个一般的错误会告诉你的,可以先检查一下再下载。

依着葫芦画瓢,问题是你都没画完整。
照猫画虎反类犬。

网友I:
程序问题

网友J:
PLC是无辜的。自己写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K:
再不听话就KO它。

楼主:
回复 网友K:
看视频呢?心态不能浮躁,不能急于求成。

网友L:
不符合语法规则,当然出错

网友M:
楼主真下本呀。

网友N:
你写的程序有问题肯定不会运行

网友O:
楼主努力、加油、慢慢来、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为了单片机花了几千,为了PLC也要几千。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还没有熟悉呢,只能慢慢来,现在可以编制一点简单的梯形图程序。

网友P:
楼主仔细检查下程序

网友Q:
投资是有回报的!

网友R:
PLC是无辜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O:
看发的帖,水平也可以了

楼主:
错怪MITSUBISHI了。

网友T:
兄弟,相信我,一定是你的问题。。

网友U:
如果不报警,对不起这一千多块了。

网友V:
单片机这么难都会,PLC这么简单成熟不是更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V:
就是因为会单片机才研究PLC的,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只不过是指令的描述有些区别,比如说单片机的汇编
就有MOV  RET  IE SET 还有计数器定时器的中断位控制。
然后PLC的指令理解起来容易一些。

网友S:
plc比单片机还是容易的

网友W:
报警是对的,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X:
5元的能和一千多的一样吗?

网友Y:
楼主没有和PLC好好沟通

楼主:
回复 网友X:
有的只要零点几元。

网友Z:
缺少中断指针即中断标号

网友AA:
程序的逻辑错误

网友AB:
编译过程就会报警了,难道没经过仿真就直接传到PLC么

网友AC:
是淘宝上购买的?渠道来源不正规,就不一定能保证是原装正品,原因你懂的,三菱假货太多。除非你是联系本地的三菱授权实体店经销商购买的。

网友AD:
子程序,和中断,必须有指针

网友E:
楼主,这几天PLC听话了没?

网友AE:
PLC太无辜了!我表示同情PLC!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马马虎虎。

网友AF:
没按照它的规则玩,不报警才怪

网友AG:
单片机那么便宜可乆多玩

网友AH:
慢慢积累经验吧

网友AH:
回复 网友AE:
你同情PLC,到时候plc恐怕不同情你啊 ,哈哈

网友AI:
多看手册,PLC比单片机智能多了,要按它的规范来编程

网友AJ:
子程序调用:可是子程序没有入口,人家找不到自然要报警,告诉你查错你还嫌人家智能程度太高:只能说你自己智商太低太低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J:
用PLC的老手,给你一个复杂的单片机程序也未必能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J:
 #include  <reg52.H>//L352 CODE1930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typ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fr       P5=0xc8;
             sbit      key=P2^7;
             sbit      keyen=P1^1;
             sbit      cs1=P1^2;
             sbit      reset=P1^4;
             sbit      rs=P1^5;
             sbit      sck=P5^4;
             sbit      sda=P1^7;
             sbit      Rom_CS=P2^3;      /*PIN1字库IC接口定义Rom_CS就是字库IC的CS#*/
             sbit      Rom_SCK=P2^4;     /*PIN6字库IC接口定义:Rom_SCK就是字库IC的SCK*/
             sbit      Rom_OUT=P2^2;     /*PIN2字库IC接口定义:Rom_OUT就是字库IC的OUT*/
             sbit      Rom_IN=P2^5;      /*PIN5字库IC接口定义:Rom_IN就是字库IC的IN*/
             uint      array[32],i;      //定义数组a 循环总变量i
             uchar     Avalue,Bvalue;    //合并为前后两个字节
             uchar     fontbuff[32];      //字库中读出的数据存放缓冲数组单元
             uchar code zhuang1[]={
/*-- 文字: 状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16x16 --*/
0x08,0x30,0x00,0xFF,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E1,0x26,0x2C,0x20,0x20,0x00,
0x04,0x02,0x01,0xFF,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03,0x0C,0x30,0x60,0x20,0x00};
uchar code tai1[]={
/*-- 文字: 态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16x16 --*/
0x00,0x04,0x04,0x04,0x84,0x44,0x34,0x4F,0x94,0x24,0x44,0x84,0x84,0x04,0x00,0x00,
0x00,0x60,0x39,0x01,0x00,0x3C,0x40,0x42,0x4C,0x40,0x40,0x70,0x04,0x09,0x31,0x00};
uchar code shi1[]={
/*-- 文字: 使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16x16 --*/
0x40,0x20,0xF0,0x1C,0x07,0xF2,0x94,0x94,0x94,0xFF,0x94,0x94,0x94,0xF4,0x04,0x00,
0x00,0x00,0x7F,0x00,0x40,0x41,0x22,0x14,0x0C,0x13,0x10,0x30,0x20,0x61,0x20,0x00};
uchar code yong1[]={
/*-- 文字: 用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16x16 --*/
0x00,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80,0x40,0x30,0x0F,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
uchar code mao_hao[]={
/*-- 文字: : (冒号)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
char code num0[]={
/*-- 文字: 0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
char code num1[]={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char code num2[]={
/*-- 文字: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
char code num3[]={
/*--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char code num4[]={
/*--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
char code num5[]={
/*-- 文字: 5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
char code num6[]={
/*-- 文字: 6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
char code num7[]={
/*-- 文字: 7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
char code num8[]={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
char code num9[]={
/*-- 文字: 9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 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
/***********延时*********/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550;k++);
             }
/***************送指令到字库IC***********************/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 uchar datu )
             {
            uchar i;
             for(i=0;i<8;i++ )
             {
             if(datu&0x80)
             Rom_IN=1;
             else
             Rom_IN=0;
             datu=datu<<1;
             Rom_SCK=0;
             Rom_SCK=1;
             }
             }
/*****(从字库IC中取汉字或字符数据(1个字节****/
             static uchar ROMDATA( )
             {
               uchar i;
             uchar ret_data=0;
             Rom_SCK=1;
              for(i=0;i<8;i++)
              {
              Rom_OUT=1;
              delay(1);
              Rom_SCK=0;
              ret_data=ret_data<<1;
              if( Rom_OUT )
              ret_data=ret_data+1;
              else
              ret_data=ret_data+0;
              Rom_SCK=1;
              }
             return(ret_data);
             }
/*从相关地址High地址高字节Mid地址中字节Low地址低字节中连续读出DataLen个字节的数据到 pBuff的地址*/
             void BytesDataFromROM(uchar ADHigh,ADMid, ADLow,DataLen,uchar *pBuff)
             {
            uchar i;
            Rom_CS = 0;
             Rom_SCK=0;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ADHigh);
            send_command_to_ROM(ADMid);
            send_command_to_ROM(ADLow);
             for(i=0;i<DataLen;i++ )
            *(pBuff+i)=ROMDATA();
            Rom_CS=1;
             }
/***函数功能:将两个八位(高位和低位)二进制传递给函数入口,
函数通过计算查找相应位置的汉字后写入出口32位字符表函数
入口函数uchar MSB,uchar LSB,出口字符表函数fontbuff***/
             ulong  fontaddr=0;
             void displayGB2312(uchar MSB,uchar LSB)
             {
            uchar i= 0;
            uchar addrHigh,addrMid,addrLow ;
             if(((MSB>=0xb0) &&(MSB<=0xf7))&&(LSB>=0xa1))
             {
/*国标简体(GB2312)汉字在字库IC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B0) * 94 + (LSB - 0xA1)+ 846)*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MSB-0xb0)*94;
             fontaddr += (LSB-0xa1)+846;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BytesDataFrom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32,fontbuff);/*取32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i+=2;
             }
             else if(((MSB>=0xa1) &&(MSB<=0xa3))&&(LSB>=0xa1))
             {
/*国标简体(GB2312)15x16点的字符在字库IC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a1) * 94 + (LSB - 0xA1))*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MSB- 0xa1)*94;
             fontaddr += (LSB-0xa1);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BytesDataFrom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32,fontbuff);/*取32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i+=2;
             }
             else if((MSB>=0x20) &&(MSB<=0x7e))
             {
             unsigned char fontbuff[16];
             fontaddr = (MSB- 0x20);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16);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cf80);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addrLow = fontaddr&0xff;
              BytesDataFrom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16,fontbuff);/*取16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i+=1;
             }
             else
             i++;
            }
/************写指令到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0;
              for(i=0;i<8;i++)
              {
              sck=0;
              if(data1&0x80) sda=1;
              else sda=0;
              sck=1;
              data1=data1<<=1;
              }
             }
/*写数据到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1;
              for(i=0;i<8;i++)
              {
              sck=0;
              if(data1&0x80) sda=1;
              else sda=0;
              sck=1;
              data1=data1<<=1;
              }
             }
/************检测按键输入信号***************/
             void waitkey()
             {
repeat:       if(key==1)goto repeat;
             else delay(500);
             }
/************LCD 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
             cs1=0;
             reset=0; /*低电平复位*/
             delay(100);
             reset=1; /*复位完毕*/
             delay(20);
             transfer_command(0xe2); /*软复位*/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c); /*升压步聚1*/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e); /*升压步聚2*/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f); /*升压步聚3*/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0x20~0x27*/
             transfer_comman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0x28); /*0x1a,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0x00~0x3f*/
             transfer_command(0xa2); /*1/9 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transfer_comman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transfer_comman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0xaf); /*开显示*/
             cs1=1;
             }
             void lcd_address(uchar page,uchar column)
             {
             cs1=0;
             column=column-1; //我们平常所说的第1 列,在LCD 驱动IC 里是第0 列。所以在这里减去
             page=page-1;
             transfer_command(0xb0+page); /*设置页地址。每页是8 行。一个画面的64 行被分成8 个页。我们平常所说的
第1 页,在LCD 驱动IC 里是第0 页,所以在这里减去1*/
             transfer_command(((column>>4)&0x0f)+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4 位
             transfer_command(column&0x0f); //设置列地址的低4 位
             }
/***************全屏清屏*******************/
             void clear_screen()
             {
             unsigned char i,j;
             cs1=0;
              for(i=0;i<9;i++)
              {
              lcd_address(1+i,1);
               for(j=0;j<132;j++)
               {
               transfer_data(0x00);
               }
              }
             cs1=1;         //
             }
/*显示16x16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16x16 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char i,j;
             cs1=0;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cs1=1;
             }
/*显示8x16 点阵图像、ASCII, 或8x16 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char i,j;
             cs1=0;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8;i++)
               {
               transfer_data(*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cs1=1;
             }
/**************************************/
             void main(void)
             {
             keyen=0;
              while(1)
              {
              initial_lcd();
              clear_screen(); //clear all dots    清除所有显示点
              display_graphic_16x16(5,1,zhuang1); /*在第5 页,第1 列显示单个汉字"状"*/
              display_graphic_16x16(5,(1+16),tai1); /*在第5 页,第17 列显示单个汉字"态"*/
              display_graphic_8x16(5,(1+16*2),mao_hao); /*在第5 页,第25 列显示单个字符":"*/
              display_graphic_16x16(5,(1+16*2+8),shi1); /*在第5 页,第41 列显示单个汉字"使"*/
              display_graphic_16x16(5,(1+16*3+8),yong1); /*在第5 页,第49 列显示单个汉字"用"*/
              display_graphic_8x16(5,(89),num0); /*在第5 页,第89 列显示单个数字"0"*/
              display_graphic_8x16(5,(89+8*1),num0); /*在第5 页,第97 列显示单个数字"0"*/
              display_graphic_8x16(5,(89+8*2),mao_hao); /*在第5 页,第105 列显示单个字符":"*/
              display_graphic_8x16(5,(89+8*3),num0); /*在第5 页,第113 列显示单个数字"0"*/
              display_graphic_8x16(5,(89+8*4),num0); /*在第5 页,第121 列显示单个数字"0"*/
              waitkey();
  delay(200);
  displayGB2312(0XB2,0XC5); // 获取点阵代码。
              clear_screen(); //clear all dots    清除所有显示点
              display_graphic_16x16(5,1,fontbuff); /*在第5 页,第1 列*/
  waitkey();
  delay(200);
              }
             }

能看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