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7):
最近在学习s7smart,在用带参数的子程序的多次调用来控制多台电机的星三角启停。编写子程序如图,下载到PLC后,无法实现预期的功能。第一台启动后,后面的所有电机都跟着启动。哪位大侠能告诉我问题所在吗?

楼主:
图片上传失败,电脑系统问题。截图软件截出的图片不是黑屏就是白屏。我只能用语言来描述了。
经过多次试验发现,如果带参数子程序执行时间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例如数学运算,多次调用不会出现问题。如果子程序
运行时间超过一周期,里面有计时,如这个星三角启动,局部变量出现干扰,多次调用出现问题。
哪位高手告诉我,我的猜想正确吗?如何解决多次调用的问题?

网友A:
计时器本来就不支持子程序多次调用的
你可以将计时器做到接口里面,用外置计时器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计时器用的sm0.5脉冲在外边,里边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时器用的sm0.5脉冲在外边,里边计数

图挂了,重新传图吧,反正我是没看到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已上传,大哥请看看

网友A:
标志位,主接触器和时间寄存用定义为INOUT类型试试

楼主:
还是有问题。第一次调用正常,第二次调用直接三角型运行。时间寄存器两个都到最大值了。断开第二个,第一个又变成星行运行。时间到,变为三角型运行。

网友B:
很明显的一个错误,你应该把那些输出变量类型都改为in-out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有问题,时间寄存还是会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改成这样终于达到预期的效果,多谢大哥的指点。其中的原因能帮忙分析一下吗。第一次接触西门子产品,局部变量不是很清楚。

网友A:
OUT变量仅供输出使用,不能作为输入点使用,也就是说一个线圈定义为OUT变量,就不能在子程序中使用其触点

网友B:
选用out的时候,上一个子程序运行的out结果会保留到下一个程序,无论下一个程序执不执行。in-out和out的区别在于,用in-out时,当调用子程序时,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先把结果(上个子程序的结果)清零,只作用第一个扫描周期,所以就能避免前一个子程序的运算结果影响到下一个子程序。当输出结果是boot时,结果是自锁的,或者置位,或者在程序里还再用到时,用in-out。输出结果是数值时,一定要用in-out。做功能子程序,尽量不要用out,如果你做这个子程序只调用一次的话用就没关系。多次调用的就用in-out,这样解析明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用out的时候,上一个子程序运行的out结果会保留到下一个程序,无论下一个程序执不执行。in-out和out的区别在于,用in-out时,当调用子程序时,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先把结果(上个子程序的结果)清零,只作用第一个扫描周期,所以就能避免前一个子程序的运算结果影响到下一个子程序。当输出结果是boot时,结果是自锁的,或者置位,或者在程序里还再用到时,用in-out。输出结果是数值时,一定要用in-out。做功能子程序,尽量不要用out,如果你做这个子程序只调用一次的话用就没关系。多次调用的就用in-out,这样解析明白吗
高见,一语道破天机,学习了

网友D:
主接触,标志,时间用输入输出

网友E:
西门子200系列  in-out局部变量一直都是这样

网友F(2016-09-27):
大哥 小弟 都不错。今天 进步不小

网友G(2016-11-20):
引用 网友B:
选用out的时候,上一个子程序运行的out结果会保留到下一个程序,无论下一个程序执不执行。in-out和out的区别在于,用in-out时,当调用子程序时,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先把结果(上个子程序的结果)清零,只作用第一个扫描周期,所以就能避免前一个子程序的运算结果影响到下一个子程序。当输出结果是boot时,结果是自锁的,或者置位,或者在程序里还再用到时,用in-out。输出结果是数值时,一定要用in-out。做功能子程序,尽量不要用out,如果你做这个子程序只调用一次的话用就没关系。多次调用的就用in-out,这样解析明白吗
学习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选用out的时候,上一个子程序运行的out结果会保留到下一个程序,无论下一个程序执不执行。in-out和out的区别在于,用in-out时,当调用子程序时,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先把结果(上个子程序的结果)清零,只作用第一个扫描周期,所以就能避免前一个子程序的运算结果影响到下一个子程序。当输出结果是boot时,结果是自锁的,或者置位,或者在程序里还再用到时,用in-out。输出结果是数值时,一定要用in-out。做功能子程序,尽量不要用out,如果你做这个子程序只调用一次的话用就没关系。多次调用的就用in-out,这样解析明白吗
学习了,谢谢

网友I(2020-01-15):
回复 楼主:
主接触器,和星型,三角形这 三个变量应该可以定义为OUT变量类型的
因为他们在子程序里面没有再次使用,是属于输出变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