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7):
PLC要监控到阀的导通时的一个电流值,这要如何进行编写程序啊???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翻说明书吧,里面有各个引脚的定义,根据你的要求阀要选带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B:
找说明书吧,这玩意也挺好设置的

网友C:
说明书是最好的帮手!

网友D:
4根线,一根棕色十24V,兰色0V,白色控制电压或电流,黑色输出0一5V可能白色与黑色我记错了,你查一下吧。

网友E:
就一个比例阀?没有其他电气零部件控制它了吗?
该比例阀至少需要配套比例阀控制器或者PLC模拟量输出端口进行提供4~20MA信号驱动。你现在除了比例阀本身,还有什么电气零部件配合它进行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根线,一根棕色十24V,兰色0V,白色控制电压或电流,黑色输出0一5V可能白色与黑色我记错了,你查一下吧。

白色是4-20MA信号输入,黑色是DC1-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