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7):
比如,电路中,一个0.5W的稳压二极管坏了,能不能用一个1W的代换?
严格意义上,0.5W的稳压二极管在原电路中,反向击穿(稳压)后的反向工作电流设计值较小,用1W的管子直接代换,这个1W管子的工作参数(主要是电流)不能达到1W管子所规定的正常反向击穿电流,稳压值可能达不到原稳压设定值,或稳压数值不够稳定。因此,应该增加稳压管的电流。
是这样么?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B:
看下典型曲线图BZX84系列

网友C:
稳压管一般用在保护和稳压电路中,1W可以代替0.5W,功率大不易烧,低于接近稳压值才稳不住,电流靠电压和限流电阻决定。

网友D:
理解错了

网友E:
大点可以代替小的,返过来小的不可以代替大的。

网友F:
理解有问题

楼主:
我的意思是,大功率稳压管工作在大电流下,放在小电流场合,会不会脱离稳压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