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07):
厂里有一台伺服伺服三菱驱动器MR-E-70A-KH003
通过单片机COM口与伺服驱动器的CN1接口联接
我量数据线通断,得单片机com口与驱动器链接如图中所示。
请教一下该伺服电机是不是采用速度控制的,驱动器将编码器差动信号反应给单片机?
另外想问一下,伺服电机如何启动的,伺服驱动器查看没有接其它脉冲信号。
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是接的脉冲反馈信号
伺服的CN1上的信号还有没有接到其他地方的?

网友B:
是不是直接看下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就能看出是什么模式了

楼主:
CN1口没有接其它的联线,CN1口只与PLC的Com口联通的,只有图示的连线是导通的。
查了一下手册,所连的线是将编码器的信号反应给单片机。所以没搞懂伺服是如何起停的

楼主:
谢谢如何查看?驱动器在工作显示的是5位数字,我觉得是坐标位置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CN1口没有接其它的联线,CN1口只与PLC的Com口联通的,只有图示的连线是导通的。
查了一下手册,所连的线是将编码器的信号反应给单片机。所以没搞懂伺服是如何起停的
一般的答案在手册上都能找到的,要仔细看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了手册没有找到,所以才有疑惑的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中有一项是设置驱动器的工作模式的,我了解的mr-j3的是PA01这项是设定工作模式的,你的驱动器要看上驱动器P项的设置吧、

网友D:
是用单片机还是PLC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单片机主板控制的,没有plc的

楼主:
还需要帮忙,谢谢

网友D:
加了24V没有

网友E:
有点意思,想知道电机的工作过程!!

楼主:
哪位可以帮忙指导下?

网友E:
电路、接线等再查查看,是不是漏了什么呢或是看错了什么,电路板是两层板或多层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联接到驱动器的就这几根线和伺服电器旋转编码器的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