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问这个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原理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6-06-07):
同上,这个是电路图里面红圈里面的东西

楼主:
诶 没人鸟我

网友A:
是不是电源滤波用的啊,

网友B:
消除高频谐波用。

网友C:
阻容吸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阻容吸收

网友E:
吸收高次谐波的
个人理解:可以看成三个电容器把高次谐波短路,偶次谐波相互抵消,奇次谐波消消耗在电阻上

网友F:
应该是滤波用的啊

网友G:
380VAC的电,这个很少见吧?

楼主:
日本进口的设备。全是日语完全看不懂啊伤不起|!

网友H:
阻容吸收,中国设备也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诶 没人鸟我
谁会一直在电脑前,鸟你也是要时间的。

网友I:
4楼正解

网友J:
应该是滤波用的

网友K:
就是个滤波器吧

网友L:
阻容吸收器,在数控机床上面很常见。

网友M:
应该是阻容吸收器吧。

网友N:
三相录波器

网友O:
回复 网友L:
看来你是遇上了!
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P:
好像是个吸收电容,吸收高频的。

网友Q:
就是一个三相电源滤波器,滤除电源杂质使用的。就想过滤网过滤水让其干净一样。

网友R:
阻容,防止过电压的

网友S:
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T:
阻容吸收器  用于吸收和消耗电路断开时感性负载产生的自感电动势,可防止过电压造成的负载绝缘击穿.

网友U:
阻容吸收器   伺服驱动器上都有

网友V:
不是很常见啊

网友W:
4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X:
就是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Y:
滤波用的东西

网友Z:
阻容吸收,在变频器的系统里常见。有三角形接法或Y形接法。

网友AA:
不就是吸收接触器开端产生的干扰罢了,很普通

网友AB:
我也是头一次见这东东,长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