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7):
E740三菱变频六脉冲信号除了去驱动还去了哪里。报e7故障和他有关系吗

网友A:
这个报警E7是CPU和环路控制芯片通信问题。一般来说是这样。我们一般可以修好。

网友B:
通讯故障,3.7kw以下没法修,直接报废,5.5kw以上的全部能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讯故障,3.7kw以下没法修,直接报废,5.5kw以上的全部能修好
可以修今天才修了两个。拆开板子弄里面。只是值不值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