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前辈告知

楼主(2016-06-07):
欧姆龙有耐高温至200度的接近开关吗

网友A:
打400电话问问

网友B:
呵呵;估计你要失望了;
ORMON有高温型的接近开关,上限温度也只有120度,与你的200度还相距甚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诶,真的失望了,国产不知道有木有

网友C:
一定要用接近开关吗?用的话估计也是特殊订货或者纯进口,价格会较高。还不如咨询一下传感器生产商看看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诶,真的失望了,国产不知道有木有
欧姆龙有的,查资料E2C-H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估计你要失望了;
ORMON有高温型的接近开关,上限温度也只有120度,与你的200度还相距甚远;
OMRON有200°的
E2C-H 放大器分离型

网友E:
只能说试一试,一般来说,耐120度,但是那是保守值,你搞一个试一试,能用就OK!

网友B:
呵呵;E2C-H的是有200度,分离式的,就是价格,呵呵;

网友D:
问题解决了,价格还是问题吗?

网友F:
有精度要求吗

网友G:
有时候选型错误导致浪费采购资金的情况还是有的,比如楼主的情况,是否可以采用耐高温的机械行程开关式的传感器?(比如拉线式的机械行程开关),或者再机械工艺上进行技术改造也能降低电气控制系统的传感器投资费用。

网友H:
有价格老高

网友I:
有,还真有,价格感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在欧姆龙官网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