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7):
单位有一台气体保护焊机,按手把开关,送丝正常,接触器吸合正常,接触器输出端380v电压正常,空载电压表为零,电流表为零……因为没有这方面经验,不知道故障原因……师傅们知道原因的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焊枪电缆线是否正常通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位有一台气体保护焊机,按手把开关,送丝正常,接触器吸合正常,接触器输出端380v电压正常,空载电压表为零,电流表为零……因为没有这方面经验,不知道故障原因……师傅们知道原因的指点一下……
1,检查高频引弧是否放电,如没有放电现象,检查高频引弧电路板,和引弧放电间隙,2,如有高频引弧,那空载电压为零肯定是不行的,检查焊接整流逆变电路。

网友C:
逆变的还是变压器的,说一下具体型号,

网友D:
高频引弧电路故障比较多,建议仔细检查电路板

网友E: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我也想知道

网友F:
检查变压器和整流元件以及连接引线。

网友G:
开机时,如果送丝已经碰触到焊件时仍不能起弧,那就要检查焊机的搭铁焊线连接是否良好,送丝机与焊机的焊线是否连接良好,即焊机的两条焊线是否分别与送丝机和焊件都连接好。

如果确认都已连接好的话,而你的焊机上的空载电压表没有指示,就要检查焊接电源(焊机)本身是否工作,可将其他附件(送丝机、气源)拆除,将其当作普通焊机进行试验,看能否起弧焊接,不行的话,那就是焊机电源本身故障,只能找懂行的人修理了。

如果焊机电源是正常的,也能当普通焊机进行焊接,那气体保护焊接时不能起弧,就是高压包有问题,这你处理不了也只能请人帮你了。

在请人修理之前,你还可以检查电流调节电位器是否有开路,焊机供电是否有问题等。

网友H:
没有搞过的估计有点难度
还是先确认简单的线路有没有问题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今天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