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25PLC使用USB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6-06-07):
电脑系统32位 win7 只有USB线。软件是8.88(s),无法通讯。求高手

网友A:
这个要安装USB驱动的,安装了没有?

楼主:
是用这个“红色箭头“的线连接的,GX软件装好后,需要手动装驱动吗?在软件文件目录里,有一个驱动文件夹,分64位和32位,是要这个吗?

网友A:
以前老的这种CPU是这种宽的USB接口,需要手动安装驱动,驱动一般是在编程软件的安装目录里面,有个Easysocket的文件夹中。

网友B:
驱动是一定要装的。。。

网友C:
在电脑管理那里看看驱动是否安装

网友D:
呵呵;插上USB后电脑有提示的;看来你的是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E:
还日文提示呢

网友F:
插上USB看硬件管理器有没有需求要安装的驱动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以前老的这种CPU是这种宽的USB接口,需要手动安装驱动,驱动一般是在编程软件的安装目录里面,有个Easysocket的文件夹中。
版主的回答没错!
我第一次也是找32,64的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H:
那个要安装一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