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老师台达VFD机器上的贴片铝电解电容怎么读数

楼主(2016-06-07):
这个贴片铝电解电容是100UF的吗?可以用直插电解电容代替吗?如果可以选择耐压值应该选多少。还有图3 ER11电阻是多少阻值 我的被烧坏了 看不见。在抱怨一句台达变频器设计的时候真不够人性化,就没有想过售后维修么?都是焊的 还打那么多胶 真的日了狗了

网友A:
是100uf.电压可以用35或50V的。但要看按装空间

网友B:
35V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exie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