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7):
我只用S7-200系列,CPU226CN的
编写程序后编译没有错误,下载100%后却显示编译错误……请查看非致命性错误……
简单的程序也不能下载
编程软件的版本是step7 V4.0的
请大侠帮助!!!!!!

网友A:
软件设的语言是中文吗?

网友B:
软件至少要SP3的
设置成中文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设的语言是中文吗?
是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至少要SP3的
设置成中文环境
我的这个编程软件SP多少我不清楚,但是它cpu型号里有CPU226CN

网友C:
从官网下个microwin v4.0 sp9在试试。

网友D:
版本号有关系,下载最新的SP9软件即可

网友E:
跟程序版本没关系,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程序是可以下载成功的。是程序有问题,非致命性错误就是基本逻辑是对的,能通过编译,但是有些设置或参数有问题。请仔细检查一下参数,系统块的设置。

网友F:
查看错误出在哪里,一般可能出在SFC标号或L标号缺失

网友G:
以前遇到过,咨询的西门子400,好像是调试-开始程序监控可看到下面会提示程序问题,当时是用的定时器类型不对。好像是这个地方的,lz可打西门子400问下

网友H:
下载新版本的先

网友I:
通讯上,下载空程序试试看嘛。。。。

网友J: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没有解决。

网友K:
哦,是不是你写的顺控程序没有最后的结尾那句,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L:
西门子不管硬件吹嘘怎么样,反正近几年频频起火烧毁大量东西是事实

网友M:
感觉可能和你的版本有关系,还有就是你可以试一下下载一个空白的程序进去,因为这个有可能和你程序里面的库有关系的,不知道你的程序是不是自己的写的还是直接拿别人的用的,还有我这边有V4.0 STEP 7 MicroWIN SP9的安装包,有需要可以恢复我邮件,miaojian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