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7):
三菱按sfc流程图编程,怎么转换了就变不回来了?我要修改添加流程怎么办呀?

网友A:
程序在编辑状态是可以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编辑状态是可以修改的。
我没说清楚,我是指sfc流程图编程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编辑状态是可以修改的。
我没说清楚,我是指sfc流程图编程方式。
截图你的软件里面的程序图片并上传,问题更加直观。

网友C:
不熟悉;
不知用的是哪个编程软件,具体什么现象。

网友D:
这怎么可能是一次性的又不是玩具。

网友E:
楼主上个截图,让大家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F:
怎么可能一次性的,谁的程序也不可能不修改的啊。

楼主:
可能要全部都修改完了,才能把sfc一次性变成梯形图。

网友G:
程序没有一次性说法,除非加密你打不开或者无法联机等问题,程序本身还是可以随意编辑的

网友B:
没有使用过sfc流程图,应该是可以修改的,否者一旦输错,就得重来?不能返回编辑?哪个脑残的工程师研制的软件?
以下图片是度娘获得。

网友H:
回复 网友B:
俺已经用三菱SFC做了好几个大项目拉,很好用,用习惯了SFC最近有个项目是西门子1200的没有SFC功能还一下子不习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