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7):
  。。。。。1200的CPU本体有一个网络接口。

            和HMI连接这个网络接口就被占用了。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想监视程序运行状况
            就没有网络口连接了。也就是电脑没法
            和PLC连接了。

            查手册貌似这个交换机模块可以解决
            我这个问题。而且看手册这个模块无
            需组态,直接就可以用了。

            请各位师兄给我确认一下,如果没问题
            我就订货了。

            先谢过。

楼主:
。。。。。 图片没传上,再传一下。

          就是这个模块。

网友A:
土豪,怎么不直接用1215的CPU,自带双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怎么不直接用1215的CPU,自带双网口

。。。。。1214C 已经在手头上了 。

         所以现在只能这么补救一下。

         师兄,我入这个模块可行吗?

网友B:
路由器挂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挂起来用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我现在的方案。

         谢谢回复。

网友C:
加模块可以解决!

网友D:
方案肯定没有问题
你也可以使用普通路由器作为调试使用
装到电控箱中使用可使用你上述方案
当然第三方也有做导轨式交换机的价格相对 便宜,性能没发现和西门子的有区别。

网友E:
讲道理,拿个民用的一般交换机都可以。。。

网友F:
买一个MOXA工业交换机即可

网友G:
如果1214的网口是真正的工业以太网口的话,直接一个家用级三五十块钱的交换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