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8):
伟创AC60-1.5KW的变频器每隔五分钟左右就报一次OU3,查代码是恒速过电压,电源电压是没有问题的,换了同样型号的一个旧变频器(从闲置的柜子里拆过来的),还是报OU3,但间隔变成了三十分钟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呢,运气有那么好吗。负载是一输送带,设定频率是60,用端子控制的,柜子里还有其它牌子的两个变频器都没事。

网友A:
回到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B:
替换的变频器是不是好的?负载是什么?有没有问题?测一下母线多少?

网友C:
看是不是真实的母线电压高了,像你这样换过一台了,应该是有回馈的,检查下机械结构要是真有回馈要加制动电阻了

网友D:
变频器已经换了还故障,虽然间隔时间长了,建议你查下输送带的机械连接吧,有没有卡阻,高点类的机械问题,然后再查下拖动的电机等外围

网友E:
估计应该是传送带与电机转速在某一特定环节不同步,检查机械传动有没有卡阻。

网友F:
制动电阻看看

楼主:
这个变频器不带刹车电阻的,之前都正常用的,用另外一个品牌的换上了,能正常工作,这两个伟创居然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