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8):
S7-200西门子PLC中4-20mA模拟量对应的数字量一般都是对应 2560-32000,但是我在一个成套设备里读出的程序量程转换是这样的(AI-6400)/533.33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减去6400?
求解惑

网友A:
4-20ma就是减去6400,不解释

网友B:
EM231及EM235对应的DIP设置没有4~20mA的输入量程;
只有0~5V/0~20MA的选项;
0~20MA对应0~32000;
那么4mA本身就对应6400;
2560这数字不知你是如何推理出来的?

网友C:
“S7-200西门子PLC中4-20mA模拟量对应的数字量一般都是对应 2560-32000”,从何而来,6400是怎么得来的要知道。。。

网友D:
数学运算明白了就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哦,懂了,谢谢
我网页查询了一下,上面说是4ma对应的是2560,所以是我这么认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知道了,谢谢

网友E:
4mA对应6400

网友F:
6400-32000对应到4-20mA吧!!

网友G(2017-07-21):
4-20ma对应的是6400-32000其中32000是模拟量输入输入最大值,那么20ma对应是32000,1ma是对应1600,所以4ma就是6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