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8):
西门子420变频器,上电交替显示A0503和F0052,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交替显示什么内容???

楼主:
A0503和F0052

网友B:
欠压,功率组件故障,看一下母线电压r0026显示多少?测模块是否坏?

楼主:
r0026参数显示0,测量正负电压有530V,模块是好的

网友C:
没存储器数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你有这个参数数据吗,

网友C:
我也不知道,好像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D(2016-07-26):
电压检测电路有图纸吗

存储器数据我有

网友D:
我有个也这毛病,存储器数据重新写过

网友E:
R0026=0,一定就是24C02存储芯片数据丢失么?
那可不一定哦,再查R0200、R0201是否有数据,是否相等?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7833

网友F(2021-08-06):
回复 网友D:
存储器数据怎么重新写呢?求教,谢谢。

网友G:
存储芯片拆下来,把数据用编程器写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