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70A 报警AL33

楼主(2016-06-08):
更换7800后还是报警AL33

网友A:
有没有测量7800各个脚的电压对不对,实际直流电压多少?

网友B:
所谓砖业维修指怀疑那换那工具仪表仪器只是个幌子

网友C:
过压   你先用软件看看电压值多少  再动手吧

网友D:
看看制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那我们买的仪器是摆设啊表情。我们一块万用表就近千还不说别的测试仪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所谓砖业维修指怀疑那换那工具仪表仪器只是个幌子
这语文谁教的呀,太坑了,强烈要求他退钱

网友G:
外围有问题也会报33

网友C: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吧   从N端取样到7800线路查了吗

楼主:
好了是一个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