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8):
如题。电机三相电压时380V,功率7.5KW,准备使用台达的变频器,VFD-M系列,但是手册上是7.5KW,电压等级460V,换算成380V的输入,变频器输出功率还能满足380,7.5KW的电机使用吗?

网友A:
呵呵;台达电压460V是台湾的标法,与国内380V是一样的;
你应当参考的是输出电流的参数;
另外M系列如果带的负载过重同功率是不适合的;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而且,这样的问题,直接咨询厂家的技术支持,就获解了。

网友D:
是电压等级,应该可以用的,主要看你的电机电流。

网友E:
用在380v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M系列只能带轻负载,如果是升降机、快速启停之类,你还是选用B系列为佳,M系列就是升高一档还是损坏奇高

网友G:
功率,电流,选好久行了。电压可以调的

网友H:
这个直接电话获取支持呗

网友I:
M系的小功率用的多,大点的都用B系了。

网友J:
完全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