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烧

楼主(2016-06-08):
用一个无刷直流小电机带动一个水泵,在主电路保险被烧的情况下电机的霍尔开关也被烧掉。看参数说霍尔开关的最高耐温为85度,请教大家有没必要换一个更高耐温的开关?电机在电流突然增大的情况下,霍尔开关会有一个急剧的温升吗?霍尔开关老被烧是因为水泵堵塞造成电流过大烧的吗?

网友A:
无应用经验;霍尔开关是检测位置的吗,有无温度保护。
问题的主要点,可能是查明过流原因。

网友B:
霍尔工作电压一般不大于5V,你的主回路烧了短路的话直接给霍尔加上主回路电压,不烧才怪!
用光耦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