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8):
 CPU226 的2个通讯口,口1连在了触摸屏(威纶通的)上,口0通常做为编程口,用来下程序的。
 现在想用口0与上位机通讯,采用RS485接口,MODIBUS协议,可以吗?如可以,口0的九针插头应该怎么接线,软件还需怎样设置,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
正常用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的,我公司就这样用

网友C:
完全没问题

网友D:
可以,都是基于自定义协议的

网友D:
PLC端口3 DA ,8 DB

网友E:
引用 楼主:
 CPU226 的2个通讯口,口1连在了触摸屏(威纶通的)上,口0通常做为编程口,用来下程序的。
 现在想用口0与上位机通讯,采用RS485接口,MODIBUS协议,可以吗?如可以,口0的九针插头应该怎么接线,软件还需怎样设置,求高手指点。
表示可以!

网友F:
可以,不要自己接线,购买西门子的专用DP头。不然有机会烧PORT0口

网友G:
我认为是不行的,或者说是不支持同时进行的,非要说可行,就得将CPU的模式开关人为转换。一旦端口0使用modbus协议,那就将端口0占用,而作为编程,那就必须使用PPI协议。两个协议不可能自动转换的。

网友H:
可以的,正常的DP九针的头子RS485 A 线接3号引脚,B接8号引脚,然后在程序里面调用modbus库,按照引脚的说明来编写程序就可以了。图片是我自己项目的截图,你可以参考一下。还有就是当port0口设置成modbus通讯用,你的监控就不起作用了哦,有问题可以邮件我,miaojian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