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8):
Eh3系列,怎么取余呢

网友A:
余数不是在数据区里面
传送出来看看

网友B:
16位指令连续占用2位,第一位商,第二位余,不知是不是你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C:
取余的要求(用途)是什么,什么样的数值型态(我不清楚术语)。

网友D:
整数运算指令,商和余数都有各自存储器,直接找

网友E(2016-07-21):
给你看一个取余数的例子,读取寄存器的数据先除以16,取商,然后在用商乘16,在用读取的寄存器数值减去商乘16的值,商和余数就都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