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8):
在学PLC,老师说很多时候编程不管多么复杂的系统,都是用类似于起保停的电路编写的,很少用复杂的指令。我在公司看过一台三菱的指令,好几个机种,原点程序、手动程序、自动程序都在一起变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请问:编程思路是什么?先编自动的,再手动的,再原点的,然后把它们相同部分揉合在一起?之后再调试定型?

网友A:
方法是比较多的
自动 手动分别通不同的继电器
或者主控指令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不同的继电器?举个例子:不同的继电器驱动同一个电磁阀?

网友B:
 先独立编,最后研究共用的联动部分

网友C:
同一台机器,同一套软件,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编程手法,都可以实现机器的各种功能。编程这东西没有定行。

网友D:
多看看大厂的程序,会有收获

网友E:
以下程序属于典型的启、保、停类型:

M08:启动信号
M07:自动、手动
P0、P05、T0、T02:停止
P44:自锁

网友E:
启动信号与自锁信号并联
所有的停止信号串联
自动与手动2路分别互锁
简单吧?没什么难度。

网友F:
其实就是SET,RST指令的灵活运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