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起故障

楼主(2016-06-08):
我们厂有一条皮带,电机160KW,使用施耐德软起起动。最近频繁出现电机在运行中,软起重启的故障。

开始怀疑是柜内驱动中继KA的接线接触不良和开机警报时间继电器有问题,然后就就将线路作了修改

楼主:
可故障仍然没有解决。软起不报任何故障。

网友A:
有备用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把旁路的01号线改接到117并加自锁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旁路接触器KM加一自保吧?这个我也想过,但如果在运行中,软起又出现重启动的现象,KM又自保,软起产生的电压和电网电压会不会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台设备是中控发驱动,警报响铃5s后启动软起,所以返回在中控发驱动后5s才有,无返回撤驱动做了延时。如果是拉绳开关或是DCS柜中继有接触不良现象,那么应该是警报响铃5s后软起重启动。

网友C:
没有警铃的话应当就不是驱动信号引起的重启,没有和施奈德售后联系一下吗?

楼主:
联系过,没有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不是直接客户,所以我们的诉求得不到及时答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旁路接触器KM加一自保吧?这个我也想过,但如果在运行中,软起又出现重启动的现象,KM又自保,软起产生的电压和电网电压会不会冲突?
这个应该不会冲突,软启只是对电源高速通断,相位瞬时电压应该都是相同的,个人理解没有实验过

实在不行就给软启加个延时断电断开控制电源,启动成功够把软启控制电源断开

楼主:
这个方案我也想过,在原电路上加kM自保,同时利用kM动断辅点将软起驱动断开。但有个问题是电机没有保护了。

网友D:
软启动一般都自带旁路功能,旁路信号一般也是软起输出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因为旁路信号是软起发出的,所以就有设备在运行中出现软起重启动故障。

网友E:
如果如你所说KM没有自保,电机在运行,说明软启还在旁路工作中,软启重新启动,多是软启本身内部故障,从内部查起,建议问厂家了。

楼主(2016-07-21):
回复 网友E:
故障在我们分管电气的副部长一次无意的处理中解决:在停止信号端子和启动信号端子之间加了一根并线(这台施耐德软起使用的两线控制,停止信号端常1,然后启动信号脉冲,软起开始工作,当停止信号端由1变0软起停止)。停止信号端和启动信号端原来就有一根连接线,仅几厘米长,我们永远不会怀疑到这根连线。巧的是这个故障再也没出现过。前几天,我趁停机检修将加的并线拆掉,设备运行了一段时间了没出现这个故障。所以我怀疑是软起端子排没插紧,在他们加线的时候往里递线的时候将端子排插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