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8):
请问汇川MD320/7.5kw变频器的IGBT型号。板号是MT372QD

网友A:
fp50r12kte3

网友A:
fp50r12kt3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最多用40A模块的吧,不会用英飞凌50A大体积的吧

网友C:
5.5kw就用40A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5.5KW和7.5KW理论上是一个模块的

网友D:
三菱的5.5KW用35A的模块,7.5KW用50A的模块

网友E:
40A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