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8):
如何读PLC的特殊继电器状态?如D8004

网友A:
直接调用该继电器额常开触点或者常闭触点驱动某些输出,从而间接的获得该继电器的状态。

楼主:
今天又一台三菱FX2N的PLC的PROG.E的灯不定时的亮,灯一亮PLC就没有输出,需要重新开机。我从网上查她们说看看D8004这个特殊继电器

网友B:
D的叫寄存器,可以直接查看这个地址的,用软件监控或是用触摸屏做数值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奥,我找道了,谢谢

网友C:
D8004是错误的M地址号;

网友D:
联机诊断一下……

网友E:
直接看就好了呀,手册里都谢了它们有无或者数值代表的意义。。

网友F:
直接在编程软件帮助查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