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纤厂后坊三牵电机加卷曲机采用直流共母线供电,可以省电吗

楼主(2016-06-09):
之前每个变频器进线R,S,T供电,现在我们改成一个直流调速器A+,A-做共母线供电,有省电的功能吗

网友A:
不一定是为了省电这么做。很有可能是为了做卷曲采用直流供电。我们也是用直流供给变频器做收放卷

网友B:
abb有专用的 共用直流母线的变频器,好像说是整流效率高还是,你这个没听说过

网友C:
应该是三牵电机工作于发电模式,不就省电了吗

网友D:
变频器共用DC母线,那些再生回馈能量其余变频器可以直接使用,的确可以省能源

网友E:
看是不是4楼、5楼所说情况,是的话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