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9):
我有一台三菱MR-E-40A的驱动器和一台HC-MFE43的伺服电机,但是没有编码器连接线,请问这个伺服电机接口和驱动器CN2接口怎么接,请详细点解答。感谢!!!

网友A:
编码器电缆可以买标准的
接线图在对应的驱动器手册里面有。

网友B:
编码器电缆直接买现成的;

网友C:
买条现成的编码器电缆简单,型号查一下相关手册!

网友D:
现成的有卖,有插头的话自己做还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