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9):
我用的是圆的空白号码管,也是通用的梅花管,通过打号码管的机器打出号码。
使用过程中发现几个问题:
1.号码管规格太多,从0.5-25平方的,得全部配合相应的电线来用。有时需要2根线并联时,则只能套其中一根,有失美观,如果用大一号的号码管,那么在打号码的时候得分开来打,特麻烦。
见图中4号线

2.就算一个号码管套一根线,对应规格,有时号码管还是会很松掉落,用小一规格的呢字又太小不匹配。
见图中52号线

网友A:
我没看到图
常见的就是白色号码管!

网友B:
图没见楼主说的问题又碰见比如说2.5平方的管套2.5的线有的这合适,有的线皮厚实就套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C:
没有图,不过梅花号码管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D:
白色的梅花管,自己打。还有黄色的热缩管。打印热缩管后,在用热风枪吹

网友E:
版主,图呢?

网友F:
版主你用的那个施耐德品牌的是中间继电器吗,第一次见,这种继电器比一般的中继有什么更好的功能吗,前面那个突起的小按钮似的有啥作用呢,感觉你的线鼻子夹得更好看,能分享下你的工具嘛

网友F:
还有,你接线如果不能笔直对到触电,把线槽中间的间隔条剪掉会不会更好,我接线都是这样的,为了整齐

网友G:
中间按钮可手动闭合

网友H:
号码管有点长啊!不好看!

网友I:
现在这种号码管用得较多,好多老设备上有那种弹性的号码管,不过好丑的。

网友J:
个人觉得这种线号管是很好用的了,成本上也是不便宜的啦。
1.想好看就不要怕麻烦
2.线径尽量用一样的

网友K:
有种扁平的号管,不过现在不多见了,基本都是楼主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说到点上了,看见人家用2.5平方号码管,扁扁的套在0.75平方的线上不会掉

网友L:
我也是用这这种的    空白自己打

网友M:
现在也是这种 有好的大家推荐下

网友N:
我们号码管没人用啊,有点麻烦

网友O:
版主,你要用叉形裸端子,套号码管不会掉。一个裸端子只接一根线,两根线绝对不能压到一个裸端子里面,你这样,以后维修不方便,号码管也套的不美观。线槽要用密尺型的。

网友P:
我通常打两种,在画图编号时就记好数量分别打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O:
有道理,多谢指教

网友Q:
楼主自己不懂配线规则还在叫嚣号码管不行,实在有点无知!!
规程规定一根线压一个端子,一个接线端子最多接2根线导线(正反各一根),自己无知还在叫嚣,实在奇葩

网友R:
见过那种有弹性的,1平方和2.5平方都能套上且掉不下来。

网友S:
回复 网友F:
好像是手动测试

网友T:
想要好看就要不怕麻烦,多备几种直径的号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