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21 故障F029

楼主(2016-06-09):
真的是CUVC板子坏了吗?已经故障3次了,可以复位,静态也报过F029,复位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还会再出现吗,各位有什么办法,求指点

网友A:
这个故障,莫名其妙的说直流母线如何如何?是吧?我就把它屏蔽掉了。当然是在可以复位的情况下,而且直流母线是正常的。直流母线是不是正常,可以监控r0006的显示值。

楼主:
版主其它的原因呢,如图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个故障描述不是很清楚了吗,甚至连故障值都告诉你了,查呀,买都查了还是正常,那这个故障就是多余的了,可以屏蔽的。而且我是不喜欢随便屏蔽故障的,出了这个故障,查哪都没毛病,于是400技术热线咨询,很简单,告诉我把它屏蔽掉。于是,以后干脆就屏蔽F0029了。

其实没有这个故障,照样可以保护F0029所涉及的有问题。特别是直流母线,一看参数就知道有事没事了。

网友A:
哦,我为此又去看了一下手册,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是F028可以屏蔽,不是F029,F029是要检查问题的,不过那个说明已经指向很明确了,应该比较好排查。

F028我遇到的问题搞不清楚,就屏蔽掉了。在此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