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教程

楼主(2016-06-09):
各位老师,请教在哪可以找到施耐德教程

网友A:
施耐德东西好多的,你想学什么?plc?变频器?断路器?接触器?

网友B:
这范围可是太大了,想找些什么呢?

楼主:
施耐德plc编程软件教程,各位老师,请问施耐德有没有64位的编程软件,,如果有在哪可以下载,谢谢

网友C:
施耐德编程软件比较坑爹,当初就是装不上软件所以弃用的